[求助] 求助,全差分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原理问题!

楼主(2023-12-20):
如图的开关电容积分器,当CLK1闭合时Cs电容采样,CLK2闭合时积分。

资料都写根据虚短和电荷守恒,Cs上的电荷会转移到Ci上实现积分功能。

但为什么Cs上的电荷都会转移呀???而不是部分转移呢??

是因为运放输入端电压还是什么?

网友A:
运放虚短,你可以将Vref全部当作交流地,根据电荷守恒,计算出传递函数为Vout=(Cs/CI)*Vin(另外注意是差分输入、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虚短,你可以将Vref全部当作交流地,根据电荷守恒,计算出传递函数为Vout=(Cs/CI)*Vin(另外注意是差 ...

不是很明白,全部转移的条件应当是积分阶段运放输入端电压等于VREF吧,可是为什么一定等于VREF呢,他是悬空的呀

网友B:
you are right, the charge is not 100% shift to Ci, the charge is shared by Cs and Ci togeth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are right, the charge is not 100% shift to Ci, the charge is shared by Cs and Ci together.

Thank you. Is the charge transfer affected by the input voltage of the op amp? What determines the input voltage of the op amp?

网友(2024-05-14):
因为运放的VCM是VREF,这里没写而已,全差分运放有共模反馈保证输出共模电压

网友:
同疑问,如果输入vip和vin不是依据VREF对称的输入电压,那么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平是多少?求大佬解答

网友(2025-04-01):
同问这个问题,实际仿真中,输入共模电压在积分相位就是悬空的,怎么保证是Vref呢?

网友(2025-06-07):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小信号分析时注意到运放的虚短特性,就能推出运放的输入端是交流地的

网友:
+1,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