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管的finger要与匹配管一致吗?

楼主(2023-12-20):
DUMMY管的finger要与匹配管一致吗,我在论坛上看到一些讨论说DUMMY管要与匹配的管子尺寸最好一致(total_W,L,finger_W,finger数均保持一致?),同时有说W一致,L可以用最小尺寸或低尺寸,那请问比如我需要匹配的管子尺寸为total_W=20u,finger=4,finger_W=5u,L=2u,我对应的DUMMY管尺寸为total_W=5u,finger=1,finger_W=5u,L=1u?
还是得total_W=20u,finger=4,finger_W=5u,L=1u?
问题核心就在于finger数需要保持一致吗,必须是total_W一致吗,还是可以仅保持finger_W一致?
恳请各位大佬前来帮助,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W是指只需要单个finger的宽度finger_W一致吧,不需要总的W一致吧
...

dummy 单个finger的宽度finger_W一致

多少dummy finger /dummy L 取决于匹配要求

网友A:
管子尺寸最好W一致
L可以用最小尺寸或低尺寸或匹配的管子L

网友B:
w一致就行,l和figure取多少看你离边界要留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w一致就行,l和figure取多少看你离边界要留多少距离

你好,请问这个W是指只需要单个finger的宽度finger_W一致吧,不需要总的W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尺寸最好W一致
L可以用最小尺寸或低尺寸或匹配的管子L

你好,这个W一致只需要单个finger的宽度finger_W一致吧,总的W应该不需要一致吧,比如我需要匹配的总total_W=20u的管子,10个finger,每个finger_W取2u,对应的DUMMY管只取一个finger,finger_W取2u,对应总total_W也是2u这样可以吗,如果DUMMY管total_W也取20u,这样太占面积了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加dummy的原理,答案评论区已经有了,建议同学可以读一遍版图的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加dummy的原理,答案评论区已经有了,建议同学可以读一遍版图的艺术
...

源于个人能力我还是有点不太清楚,还请前辈能够指点迷津,帮忙解答一下我的疑问,不胜感激

网友D:
如果工艺不是十分小,例如.18工艺 就可以保持相同W,l取最小,不会影响性能,如果是小的fin fet工艺,例如28nm以下,为了保证匹配,就需要一样的W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 单个finger的宽度finger_W一致

多少dummy finger /dummy L 取决于匹配要求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我了解了,就是需要一个肯定且明确的答复,太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工艺不是十分小,例如.18工艺 就可以保持相同W,l取最小,不会影响性能,如果是小的fin fet工艺,例如2 ...

嗯嗯,谢谢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