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极点系统,GBW=UGB

楼主(2023-12-20):
各位大佬,在单极点系统内,增益带宽积等于单位增益带宽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正如2楼所说,增益过了极点以后,每十倍频减小20dB,算一下就能得到结论

20lg(Av)-20lg(gb/f3dB)=0

网友(点评):
说的好 是我想要的

网友:
增益过极点后以每倍频降一半的速度衰减,所以GBW=f3dB*DCGain

网友A:
在单极点系统中,这两个参数是相等的。这是因为单极点系统只有一个极点,没有零点,所以其传输函数可以表示为:H(s) = A / (s + a),其中A是增益,a是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增益带宽积和单位增益带宽都是a的函数。由于两者都是a的函数,所以它们必然相等。

这个结论对于理解单极点系统的频率响应和稳定性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在单极点系统中,放大器的增益和带宽是相互制约的,不能同时得到大的增益和大的带宽。这是因为在单极点系统中,为了得到大的带宽,需要使极点远离零点,但这会导致增益下降。反之,为了得到大的增益,需要使极点接近零点,但这会导致带宽下降。

网友(2025-09-29):
引用 网友A:
在单极点系统中,这两个参数是相等的。这是因为单极点系统只有一个极点,没有零点,所以其传输函数可以表示 ...

您說單極點系統沒有零點只有極點又說這是因為在單極點系統中,為了得到大的帶寬,需要將極點遠離零點,但這會導致增益下降。反之,為了得到大的增益,需要讓極點接近零點,但這會導致帶寬下降。

搞得我好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