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报错

楼主(2023-12-20):
hspice仿真报错 undefined parameter or function "nfin" for nfin_lmt_n08. please enter a defined name,已经设置.lib xxx.lib tt,inc nmos/pmos的model,和zi'd

楼主:
和子电路的模型

网友A:
Model Lib use guide 看清楚
有很多要call parameter 其他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Lib use guide 看清楚  有很多要call parameter 或 其他定义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您的意思是检查使用的MODEL中是否有这个NIFIN吗?还是nfin _lmt_n08,后者在lib,model 中不存在,我提问的原因也是不知道他这个指哪个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Lib use guide 看清楚  有很多要call parameter 或 其他定义

在.lib中能查找到nmos pmos 的.subckt ,其中包含nfin ppe 参数,所以error报nfin没定义,有点懵,spice新人,望大佬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