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_A/D start up 校准的问题

楼主(2023-12-20):
论坛的前辈们好,在设计一个14bit SAR A/D时,其中的校准方法 参考的一篇前台校准的文章,文章大致方法是从低到高位bit电容依次校准。最后在每次正常转换数据时 加上误差量后可以直接输出。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
1.一个高位的待校准电容 由低位的全部电容量化,若用于量化的低位电容内包含有冗余位电容,force to 0 和 1  后的量化结果是否会有影响?就好比一个权重为16的电容 被8 4 2 2 1权重的电容量化,理应输出为11110 ,但比较器比较结果不会相同,最后1的权重不确定。
2.若得到所有误差值后,电容所有权重加起来大于或者小于理想总权重后续该如何处理(例:10bit的总权重为1024  经过校准后所有电容权重总值为1050),是否要对每个bit电容归一化回到理想电容权重的总大小,再由比例从理想总权重中取值?
3.在计算误差量时,我的理解为两个输出(取校准位首位(由开关force为1或0取值) 及其后的数字码)做减法后得到的码值再和相应bit位的权重做乘得出,但这样得出的误差结果必定>0,如果有实际<0的情况怎么解决?会不会有<0的情况?

校准流程

校准流程

网友A:
我的最后一位做了处理的,做的四舍五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最后一位做了处理的,做的四舍五入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可否详细说明一下,你指的四舍五入,是在做校准量化的时候最后一位转换结果之后还有量化出的数据进行四舍五入么,还是说在校准完成后,正常转换后取权重的时候 最后一个bit位之后还有量化的数据再进行四舍五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可否详细说明一下,你指的四舍五入,是在做校准量化的时候最后一位转换结果之后还有量 ...

哈哈我只能告诉你是这样的,说的更详细怕被公司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只能告诉你是这样的,说的更详细怕被公司开了

啊哈哈,理解您不能展开详细说的难处!但能引发我新的思考,感谢给我指明了一条路呢。

网友(2024-05-24):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啊哈哈,理解您不能展开详细说的难处!但能引发我新的思考,感谢给我指明了一条路呢。
...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