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里,如何把一个lib原理图中的一部分,拷贝到另一个原理图中?

楼主(2023-12-20):
请问:Cadence里,如何把一个lib原理图中的一部分,拷贝到另一个原理图中?

网友:
选中想拷贝的部分,快捷键C,再转到想拷贝到的新原理图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拷贝不过去。只能在一个原理图内拷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拷贝不过去。只能在一个原理图内拷贝

首先你得在同一个virtuoso里,然后才能用选中c复制,就能复制到另外一个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拷贝不过去。只能在一个原理图内拷贝

窗口蹦出来copy form 和copy to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