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如何区分大小写

楼主(2023-12-21):
跑drc lup rule时普通模块带bump,bump名字叫DA然后还有普通pin名字叫da,然后把da和DA认成一个了,报了OD inject rule的错误识别

网友A:
drc识别是layer运算,改label case没用,可以普通的加上lup waivelayer(rule search keyword waive lup)
普通模块为么要带bu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识别是layer运算,改label case没用,可以普通的加上lup waivelayer(rule search keyword waive lup)
...

普通模块带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