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测试异常

楼主(2023-12-21):
比如LDO 33T12 设计上200mA 左右, chip 回来之后测试,功能异常.

1.LDO 输入3.3V , OUT 输出1.2V
2.LDO 输入3.3V, out 使用电子负载抽取电流10-200没A, 输出电压为1.06-1.2V
3.后面复现异常,发现LDO输入3.3V , out  输出0V.

版图上流量足够,连接PAD ,没有异常, 版图33 &18 分别5个PAD cell ,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pad window 合并成一个大长条的。封装只打一条金线出,封装说过流300mA 没问图。

网友A:
做个FA分析吧,看看亮点位置

网友B:
对于2, 为什么输出变化会这么大?你的仿真负载包含了封装寄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2, 为什么输出变化会这么大?你的仿真负载包含了封装寄生吗?

以前这个主体架构也用过的,目前这个修改了一些内容,仿真也是正常的。,另外芯片测试,LDOOUT pin 对地 测试电阻阻抗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FA分析吧,看看亮点位置

前期找不到原因的话,后面会进一步的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这个主体架构也用过的,目前这个修改了一些内容,仿真也是正常的。,另外芯片测试,LDOOUT pin 对地  ...

how come you have this big impedance to ground? you should see L/C/R from pad/bonding/package + ESR/ESL from off chip cap (if any).

网友:
蹲一下看结果

网友:
那里的问题

楼主:
目前找到问题所在,主要是寄生电阻的原因,采取措施也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