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大电流,版图看不出异常,测试异常

楼主(2023-12-21):
比如LDO 33T12 设计上200mA 左右, chip 回来之后测试,功能异常.

1.LDO 输入3.3V , OUT 输出1.2V
2.LDO 输入3.3V, out 使用电子负载抽取电流10-200mA, 输出电压为1.06-1.2V
3.后面复现异常,发现LDO输入3.3V , out  输出0V.

版图上流量足够,连接PAD ,没有异常, 版图33 &18 分别5个PAD cell ,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pad window 合并成一个大长条的。封装只打一条金线出,封装说过流300mA 没问图。
有没有人知道可能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GDS  上传 我们一起看下

网友:
是不是latch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觉得真正懂的人不会发表意见的, 比如我。人家也是多少年学习的经验才掌握的东西, 会无偿指导你 ...

有经验的逛论坛能看到的,随口解答的事情,你怎么缺钱成这样了?项目不饱和?

楼主:
我们有自己的正常查找通道,发帖子并不是唯一方式,发出来看看 能不能更快的找到问题,也是交流学习一个机会,有些不想说可以不用回复的~

网友D:
测试异常后,用万用表量LDO输出和地直接的电阻,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异常后,用万用表量LDO输出和地直接的电阻,看看什么情况。

是的,这个我没有写,这个PIN 对地有测试过,对地阻抗无穷大,明明电路上反馈的那一路有串联电阻到地的。好像断路了一样,版图检查无异常,确实是连接好的。

楼主:
应该不是的,就LDO 异常,其他模块功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  上传 我们一起看下

这个不可以的,版图我们有在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经验的逛论坛能看到的,随口解答的事情,你怎么缺钱成这样了?项目不饱和?
...

感谢支持哈~

网友:
问题是第三条,输出为0?输出为0时候3.3V上面电流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网友E:
版图对地有通路测试阻抗无穷大,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ESD发生熔断,感觉有条件可以用显微镜开盖看一下有没有烧坏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图对地有通路测试阻抗无穷大,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ESD发生熔断,感觉有条件可以用显微镜开盖看一下有没有 ...

是的,谢谢啦,(LDO)坏的芯片等别的功能模块测完就准备开盖,bonding 线和下面ESD器件都会看。一些正式封装出来的虽然掉压,但没坏掉(没出现out OV),别的方面原因也正在验证中。

楼主:
目前找到问题所在,主要是寄生电阻的原因,采取措施也得到验证。

网友:
如果只是合并了pad后发生异常,建议看一下封装打线图还有采用的封装框架是否改变,DEcap一下看看可能直观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问题所在,主要是寄生电阻的原因,采取措施也得到验证。

请问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能详细说下吗

只打一根线,寄生电阻大,电流大,线上压降较大

网友(2024-02-06):
这么自信嘛,只出一条金线

网友(2025-02-25):
引用 楼主:
只打一根线,寄生电阻大,电流大,线上压降较大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