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bel小写转换成大写如何操作呢?

楼主(2023-12-21):
label小写转换成大写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式?几百个label如何同时操作大小写呢?

网友:
find/replace感觉可行,但我不会操作大小写,等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用呢?

你要是想只处理这么一次呢,我给你个简易的:
①先把所有需要处理的label选中
②在CIW窗口输入下面的代码:
foreach(label geGetSelSet() label~>theLabel=upperCase(label~>theLabel))
这样label就都变成大写的了。

你要是想可以重复快捷用呢,就给你个skill脚本(cv在代码中没用到,可以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想只处理这么一次呢,我给你个简易的:
①先把所有需要处理的label选中
②在CIW窗口输入下面的代码 ...

牛逼啊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