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的unmapped的extra points有什么分析方法吗

楼主(2023-12-21):
如题,

extra points只能自己检查rtl和网表吗,有什么命令可以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对的 ,遇到abort是可以用lec的hier compare;也可以在flat compare中试下提高compare的effect,不过会增加run time.

楼主:
还想在这里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就是使用lec 进行compare时产生的abort point应该如何分析和解决?
用analyze abort -compare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想在这里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就是使用lec 进行compare时产生的abort point应该如何分析和解决?
用analyze ...

我用analyze abort -compare迟迟没有输出任何信息.........

网友B:
如果采用 DC 综合的话,应该有个 vsdc 文件 给到 lec 辅助 comp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采用 DC 综合的话,应该有个 vsdc 文件 给到 lec 辅助 compare

ok,那我找一下吧

网友B:
abort 问题 conformal 有时候很卡死状态,你也可以试试 svf + formality 比较试试,也许就pa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ort 问题 conformal 有时候很卡死状态,你也可以试试 svf + formality 比较试试,也许就pass了。  ...

我换成hier_compare好像没有abort了,之前一直在faltten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遇到abort是可以用lec的hier compare;也可以在flat compare中试下提高compare的effect,不过会增加 ...

ok,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