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两相非交叠时钟的非交叠时间设定

楼主(2023-12-21):
SDM ADC的采样频率是20MHz,其中两相非交叠时钟左右共计约有9ns不交叠,相当于采样周期45ns,保持周期54ns;

考虑到采样周期SIGNAL有将近一半时间都在进行建立,想把采样周期设置长一些;

这个不交叠时间一般是设置多久的?

楼主:
然后在时钟非交叠的时候,采样信号会有如上图所示的凸起,这个现象正常不?

网友:
如果能上具体的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A:
不交叠时间设置在保证PVT裕量足够的基础上尽量小,具体多小没有个定值,太大会吃掉采样/积分段的时间,太小会削弱对沟道注入和时钟馈通的抑制。
另外,采样和积分都是在对应时钟的高电平段实现,所以对于你的仿真图中不存在什么采样45ns,积分55ns,采样和积分都是高电平时段45ns的时间长度。
减小输入信号采样的建立误差,主要操作在于:
1.减小开关导通电阻和采样电容值,导通电阻大小和时钟馈通、沟道注入折中,采样电容大小和KT/C噪声折中
2.提升前级buffer输出驱动能力、压摆率、带宽,帮助采样时输入信号的快速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交叠时间设置在保证PVT裕量足够的基础上尽量小,具体多小没有个定值,太大会吃掉采样/积分段的时间,太小 ...

多谢回答,确实很细致;

仿真发现SDM的采样保持会影响buffer的输出,导致其THD下降,而且和VDD相关,单独仿真前级buffer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会不会是SDM中开关domina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确实很细致;

仿真发现SDM的采样保持会影响buffer的输出,导致其THD下降,而且和VDD相关,单 ...

你两者的仿真条件不一致,不能拿来对比说明。联合仿真时,SDM中的采样电容和采样通路会连接到buffer处,充当buffer的实际负载(还是个很难模拟的随时钟切换的动态负载),从而改变buffer的输出特性,而单独对buffer仿真时的条件太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两者的仿真条件不一致,不能拿来对比说明。联合仿真时,SDM中的采样电容和采样通路会连接到buffer处, ...

确实是这样,我目前只能通过调节SDM输入级采样保持开关尺寸,以及chopper开关尺寸来提升THD,不过这个仿真比较消耗时间,有没有办法从时域的角度看出来信号的THD恶化?

我目前判断的是受采样保持影响,buffer输出并不能平稳得建立,上图中黄色为buffer之前,粉色为buffer之后,粉色信号冲上去后处于类似振荡状态,需要时间才能稳定,可能导致THD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我目前只能通过调节SDM输入级采样保持开关尺寸,以及chopper开关尺寸来提升THD,不过这个仿 ...

一般来说瞬态仿真是无法定量看出对THD做出了多大的影响,只能定性的去分析建立的准确度和信号恢复的速度,如果你怀疑THD下降是BUFFER引起的,你可以尝试对比理想运放进行仿真,带着SDM一起跑,关注BUFFER输出的信号THD,单次仿真用SPECTREX的MX精度加16CPU核,只是前仿的话应该挺快就能跑出来,三四个小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瞬态仿真是无法定量看出对THD做出了多大的影响,只能定性的去分析建立的准确度和信号恢复的速度, ...

好的,多谢,不过现在用的virtuoso 618还没有spectr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不过现在用的virtuoso 618还没有spectreX;

那就+aps +mt=16 使用中等精度moderate进行debug,后续优化后切高精度,再然后加tran-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aps +mt=16 使用中等精度moderate进行debug,后续优化后切高精度,再然后加tran-noise
...

你好,这个trannois一般设置多少带宽的?这个我去遍历过,到100M这个仿真速度就很慢了;然后和芯片实测相对照,感觉并不用加太大,适当加一点让电路离开理想状态就和实测结果相接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trannois一般设置多少带宽的?这个我去遍历过,到100M这个仿真速度就很慢了;然后和芯片实测相 ...

一般来说  100Mhz是比较常规的噪声设置,毕竟做设计都想尽可能把仿真结果搞得精确一些,这个值取低了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100Mhz是比较常规的噪声设置,毕竟做设计都想尽可能把仿真结果搞得精确一些,这个值取低了没啥 ...

好的,明白;还有那个APS中的MT,之前也做过对比,使用auto或者16 thread仿真时间是差不多的,可能在TOP中看到的CPU%确实有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