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时DW IP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3-12-21):
LEC比较RTL和综合网表,已经读入svf/vsdc,发现DW_div_pipe里面的寄存器还是都比不过,请问要做什么特殊处理吗?

网友A:
把DW_div_pipe 代码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W_div_pipe 代码破解了

这跟破不破解没关系

网友B:
你怎么比呢,DW_div_pipe 没有源码,你用的仿真代码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比呢,DW_div_pipe 没有源码,你用的仿真代码比的吗

cadence有对DW IP建模的

楼主:
有大牛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