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五管单端OTA接成差分输出可行吗?

楼主(2023-12-21):
请问五管单端OTA接成下图差分输出可行吗?用来作为ADC比较器的前置放大器的。不知道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VON那边是低阻抗节点增益比较小

网友:
两边信号也不对称啊,这样的差分有什么用?

网友:
5管可以差分,下面的负载你得单独接一个VB,而不是电流镜,需要cmfb结构稳定输出DC点。你这样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