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进来,这种时序如何分析

楼主(2023-12-21):
源时钟分别产生100倍分频时钟DIV_CLK和数据给到芯片外部的触发器(这里DIV_CLK是否一定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因为数据和DIV_CLK间有相位关系)
现在外部触发器使用DIV_CLK产生数据再给到内部源时钟触发器,这时候应该怎么分析这条红色的路径?

网友:
DIV_CLK经过IO路径延迟和外部环境后,不能再作为SOURCE_CLK的同源时钟,建议从PAD_DIN设置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