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正方形版图旋转后角度偏离90度

楼主(2023-12-21):
各位大佬,Cadence virtuoso 6.1.7-64版软件中,正方形版图旋转90度后,正方形的直角看起来偏离90度了,感觉被纵向压缩了,实际测量也不是90度了。这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618版本没有这种情况。还是Layout格点设置问题?

正方形版图旋转后直角偏离90度

正方形版图旋转后直角偏离90度

网友A:
格点设置问题吧,我看你横向纵向格点距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点设置问题吧,我看你横向纵向格点距离不一样

您好,格点横向纵向距离在哪设置呢?这只是显示有差异吧。

网友B:
检查一下格点是不是x和y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格点是不是x和y相等

我用ruler量X和Y方向major grid距离都是5 um。只是显示的距离不一样。如何设置显示的尺寸也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ruler量X和Y方向major grid距离都是5 um。只是显示的距离不一样。如何设置显示的尺寸也一样呢?
...

如果实际上尺寸是对的,那就是显示问题,有可能是你的屏幕设置了拉伸效果,或者是系统上显示设置的问题

网友(点评):
高手谢谢,果然是虚拟机设置自由拉伸,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