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AMS建库static mode下的full path simulation

楼主(2023-12-21):
请问设置full-path simulation的区别在哪?我跑的时候发现时钟树部分的延时差别很大,尤其是长线的部分。

网友A(2024-01-31):
就是多了一步,前面都是类似于STA的方式在计算timing,用了这个option就会做spice仿真,不过这个option正常影响很小的。延时差别大,大概率还是路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多了一步,前面都是类似于STA的方式在计算timing,用了这个option就会做spice仿真,不过这个option正常 ...

路径问题是不是一般是无法正确进行STA的一些非数字路径,比如网状时钟网络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径问题是不是一般是无法正确进行STA的一些非数字路径,比如网状时钟网络这种

...

有可能,具体要看timing 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具体要看timing report

好的,谢谢。report的数据确实和spice仿真出来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