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timing -through ,得到的时序路径是一个不完整的

楼主(2023-12-21):
请问一下,大家有在PT里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我想通过report_timing -through [get_cells xxx],得到的时序路径是不完整的,报(Path is unconstrained),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试试这个命令

网友A:
Path is unconstrained 说明这条路径不需要检查,所以只有endpoint 也正常。
你可以配合 -nworst 和 -slack_less_than 0 一起用看看其他路径,有没有你要找的。
如果有该检查的路径是unconstrant,那你要怀疑约束是不是合理,或者没约束上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 is unconstrained 说明这条路径不需要检查,所以只有endpoint 也正常。
你可以配合 -nworst 和 -slack ...

好的,多谢了,我试试。因为这个DLATCH是我自己通过siliconsmart工具进行K库做的,需要检查一下timing等信息,确保和库里的类似cell一样。

网友B:
这个cell是不是Implied latch,G pin上没有infer出generated clock, 所以没有capture信息。你可以查看下这个cell G pin上是否定义了clock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ell是不是Implied latch,G pin上没有infer出generated clock, 所以没有capture信息。你可以查看下这 ...

我在K库的时候在LATCH.inst文件里面定义了E pin是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 is unconstrained 说明这条路径不需要检查,所以只有endpoint 也正常。
你可以配合 -nworst 和 -slack ...

那得要看看SDC里面约束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K库的时候在LATCH.inst文件里面定义了E pin是clock,

我的意思是这个是clock pin,但很可能是没有clock走到这里。你可以用check_timing,看下这个E pin是否报了no_clock. 或者看下all_fanin -to {E pin}, 往前追一下netlist看E pin连接到了哪里. 如果不是no clock的问题,估计就是constraints 约束的问题了

网友:
get_attribute [get_pins ..../LATCH/CK] clocks 查看有没有clock, 应该是sdc没定义时钟,或者时钟未传播到此处

楼主:
我后面通过改RTL网表,把对应的PIN设置成clock,重新进行逻辑综合,重新PR了,然后在PT里面报,可以报出完整的路径了。我在PT里,check_timing -verbose,出现了一个新的Warning:There are 13 ports with parasitics but with no driving cell.不知道有啥影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