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IR流程

楼主(2023-12-21):
各位大佬    谁可以帮忙指导一下EMIR的流程,不论是calibre到voltus,还是PVS到voltus都可以,如果在上海的话可以线下请客,望大佬指导指导。
小弟目前流程大概摸了一下,有一些文件不知道要用什么,目前是用quantus走到了这一步,这里这个文件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被大佬看到

网友A:
顶一下,目前只用totem跑通过,希望大佬指点

网友:
同顶。不管啥工具都来个流程把,谢谢大佬

网友(2024-05-23):
看我头像

网友(2024-10-24):
我也是想知道的哈

网友(2025-03-02):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目前只用totem跑通过,希望大佬指点

大佬你好,请问totem使用的.spf文件时由哪里或者哪一步指定生成的呢,
我这边用STARRC抽取出来的.spf文件,但在run后续时会提示缺少比如.signal.spf,感觉是我用错了工具来抽后仿

网友:
顶一下,我只做过synopsys和Redhawk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