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时候 有没有方法能指定某些label 通过名字连接,而其他label不通过名字连接呢?

楼主(2023-12-21):
请问一下,LVS的时候 有没有方法能指定某些label 通过名字连接,而其他label不通过名字连接呢?

网友:
用冒号连接

网友:
你calibre选名字连接的地方第三个选项可以指定名字的线连接

网友:
懒得打冒号的话,在connect nets named 后面输入想虚拟连接的net

网友(2024-03-01):
VIRTUAL CONNECT NAME  "XX"
VIRTUAL CONNECT REPORT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