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ce spf

楼主(2023-12-21):
请教个问题, pnr后的网表 是不是需要重新产生spf文件,我用pnr后的网表, dc时候的spf,发现无法trace通了, pnr中做乐optimzie_dft

网友A:
那就可能是PR做错了,spf不能改

网友A:
说不能改,也不严谨,应该说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PR做错了,spf不能改

谢谢回复 有可能是我optimize_dft 把链接弄坏了 再次感谢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能改,也不严谨,应该说不需要改

谢谢回复 ,optimize_dft的时候 动了压缩链的最后一级scan reg,导致工具认为这个reg被trace了两次 报S5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