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神经网络存算工作的仿真一般在什么软件上进行

楼主(2023-12-21):
  CIM单元和阵列的设计可以用candence或者Synopsys系列的仿真软件去设计,如果想用自己设计的这个阵列去跑一个神经网络的卷积计算,这个过程还是在这些仿真软件内进行吗?因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和权重都不少,目前自己想到的是把数据处理后,用vwplf去输出到阵列中,但没有在论文中看到过相关的细节,不太确定。
  研一刚接触这个方向,求大佬指点

网友(2024-02-19):
同问,我和楼主一样也有这个疑惑,好奇那些流存算片子的组是怎么验证存算芯片功能的。
我好奇Cadence AMS数模混仿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我所看到的论文中会采用MNSIM、NeuroSim等仿真器运行神经网络模型得到速度、面积和功耗等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所看到的论文中会采用MNSIM、NeuroSim等仿真器运行神经网络模型得到速度、面积和功耗等信息
...

确实如此,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学术上用的,况且没法验证存算芯片的功能啊,流片前肯定要验证芯片功能

网友:
基本单元对了可能连起来问题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学术上用的,况且没法验证存算芯片的功能啊,流片前肯定要验证芯片功能
...

可能验证几个典型的就可以了 测试的时候在全部验证

网友:
同问,对于CIM IP要如何去执行K库,之前采用Liberate_AMS尝试没法走通流程

网友C(2024-06-11):
如果是基于virtuoso去抽取网表的话,像2楼所说,用XA/finesim/nanospice等fastspice 工具去仿真,但是对于array阵列而言,一般的model card不会提供array 阵列的仿真模型,所以可以采用verilogA进行array阵列的模型搭建,来模拟对应的电流电压电阻等等的函数关系!对于神经网络模型得到速度、面积和功耗等信息如4楼所说,这个我不擅长了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基于virtuoso去抽取网表的话,像2楼所说,用XA/finesim/nanospice等fastspice 工具去仿真,但是对于a ...

大佬,可以解决下我的求助帖问题吗,我刚接触,看不懂图
https://bbs.eetop.cn/thread-97455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学术上用的,况且没法验证存算芯片的功能啊,流片前肯定要验证芯片功能
...

如果和存储厂商合作,他们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看到参与sst合作会给一些技术许可,spice文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