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合成器单路匹配到100欧姆后,并联到50欧姆负载,仿真结果异常

楼主(2023-12-22):
有没有大佬知道合成器的仿真结果为什么会这样?

在做一个电流模式合成器,负载阻抗是50欧姆。我先把单路匹配到100欧姆,再两路并联。
1.单路匹配网络如下,仿真阻抗、S参数正常

2.将两路并联到50欧姆负载,S参数与输出阻抗正常,输入阻抗异常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是因为当你两路并联起来看输入阻抗时,3端口的阻抗对2端口也有影响了,2端口看到的不仅仅是1端口的阻抗,而是3端口阻抗变换后和1端口阻抗并联后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