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预览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3-12-22):
最近看了别人的virtuoso,每一个电路(版图),在library manage中的右下角有个小框框显示预览,自己的没有,应该在哪里设置,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不

网友A:
拉上来就行了

楼主:
没有显示啊大佬,快捷键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上来就行了

拉不了啊,我这拉不了,这个能在cdsenv里面设置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不了啊,我这拉不了,这个能在cdsenv里面设置不

试试library manger上的【Edit】-->【Update Thumbnails】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library manger上的【Edit】-->【Update Thumbnails】行不行

版本不一致吗?为啥我的edit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不一致吗?为啥我的edit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在Cadence Virtuoso中,`thumbnail`是指一个小的预览图像,它代表了一个更大的版图或设计的视图。这些缩略图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识别不同的cell views而不需要打开它们。在Virtuoso的Library Manager或其他相关的设计管理工具中,通常可以看到这些缩略图。

以下是查看和生成Cell View缩略图的一般步骤:

1. **查看Thumbnail**:
   - 在Library Manager中,通常可以通过点击一个cell view旁边的小图标来查看其thumbnail。
   - 有些版本的Virtuoso可能会在Library Manager中直接显示每个cell view的缩略图。

2. **生成Thumbnail**:
   - Virtuoso可能会在你保存一个cell view时自动生成其thumbnail。
   - 如果缩略图没有自动生成,或者你想要更新现有的thumbnail,你可能需要手动触发生成过程。这通常可以通过在Layout Editor中打开cell view,然后选择某个菜单选项来完成,例如File > Save As或者一个专门的生成thumbnail的选项。

3. **缩略图设置**:
   - 在某些版本的Virtuoso中,可能可以在用户的偏好设置中配置缩略图的生成选项,比如设置缩略图的大小或生成时机。

4. **自定义Thumbnail**:
   - 如果需要,你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的thumbnail,例如通过截取特定的版图视图或者使用外部图像编辑软件。

请注意,不同版本的Cadence Virtuoso可能在处理缩略图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你不能按照上述步骤查看或生成thumbnail,建议查阅你所使用的Virtuoso版本的具体文档或联系Cadence的技术支持获取更准确的指导。

网友C(2025-04-19):
拖动横向分栏可以看到thumbnail的原理图预览,但是图像非常小,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动横向分栏可以看到thumbnail的原理图预览,但是图像非常小,要怎么解决呢?
...

最后我是在.cdsinit里面加上了缩略图,具体这个原理图小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D(2025-07-15):
引用 网友C:
拖动横向分栏可以看到thumbnail的原理图预览,但是图像非常小,要怎么解决呢?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呢

网友: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virtuoso的可视化做的很差,可能设置高分辨率情况下,可视化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布局。我之前在调高分辨率,调整virtuoso内的字体大小后,很多窗口显示内容全挤在一起了,也没搜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