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CAP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连到测量仪器上吗?

楼主(2023-12-22):
刚才看ICCAP的手册,上面写的第一步要先在ICCAP上设置好AC和DC的测量条件后连到测量仪器上,我本来是已经测量过了I-V、C-V数据想用ICCAP进行提参,请问大家这个软件是一定要连到测量的仪器上才能用吗?直接导入提参可以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连仪器也是可以建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连仪器也是可以建模的

请问有具体的教程咩?就是怎么把测量好的数据导进去再进行提参建模,感觉资料好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教程咩?就是怎么把测量好的数据导进去再进行提参建模,感觉资料好少
...

希望这个对你有用:

ICCAP Wafer Mapping自动测试流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个对你有用:

好的好的!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个对你有用:

楼主:
请问您知道怎么把测量的数据直接导入ICCAP里了吗?感觉好像都要连接到仪器上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