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gbt版图,功率器件

楼主(2023-12-22):
最近有一款IGBT的版图Source和Gate短路了,以为是打孔的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请问大家一般怎么查这种IGBT的版图短路问题?

搜了一圈实在找不到功率器件的帖子,在这里发一下

网友:
最近有一款IGBT的版图Source和Gate短路了---那么是怎么发现G-E短路的呢?

网友A:
流片出来所有的die全部IGS fail了???所以回头来检查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片出来所有的die全部IGS fail了???所以回头来检查版图?

是的,流片出来后,测试发现整个都短路,所以推测是版图的问题,所以在考虑版图的问题

网友:
去做热点,定位之后找版图对应的位置

网友:
1找几颗die做一下FA,看一下short的位置在哪里
2版图上重点看一下那些有翻转、拼接、或者复制的相同单元结构之外的手动画孔的那些位置,或者是不是哪些地方自动Array之后有些孔忘记删了

网友B(2024-08-14):
你的IGBT的版图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C:
小白想问下,这种版图不用过LV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想问下,这种版图不用过LVS吗

IGBT没有电路图对照的,没法跑LV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GBT的版图有什么特别的?

也没啥特别的吧,就常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