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B转OA有warning

楼主(2023-12-22):
工艺是csmc,我从51版本转到61版本,A1,A2,T3都报了这个warning,第一次转不知道这个要不要紧。求助伟大的网友们,plz。

网友A:
我判断不要紧。理由说的参考方向是水平,其他方向也一样画,有其他报错(如drc说只能水平),那就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判断不要紧。理由说的参考方向是水平,其他方向也一样画,有其他报错(如drc说只能水平),那就要管 ...

好的,感谢

网友:
把转成OA的版图库导出gds,和原来的gds对比一下,如果都一样,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