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怎么卸载装上的skill脚本,把源文件删了就行吗

楼主(2023-12-22):
新人怎么卸载装上的skill脚本,把源文件删了就行吗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吧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你是怎样把skill脚本装上的?

楼主:
load上去的

网友B:
说明下原因呢?想取消快捷键还是想取消load的脚本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下原因呢?想取消快捷键还是想取消load的脚本函数?

取消快捷键,那个好像和别的快捷键冲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取消快捷键,那个好像和别的快捷键冲突了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HiCreateContact

报了一个这个错给我,我打孔的快捷键不行了

网友:
不被cdsinit自动load的情况下,重启virtuoso试试

网友:
你加到.cdsinit里面的直接把里面这一行load就可以了,没加的直接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