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v或者UVM如何与python进行交互

楼主(2023-12-22):
       最近在研究一些uvm和python进行交互配合的验证方法,但是遇到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在python内将数据都处理好了,需要把数据交给sv侧来进行激励,那么中间这个交互怎么来完成呢?用DPI机制,有点绕。用PLI正在试验,因为要进行服务器的相关配置,这个配置由运维在公司审批后进行,进展比较慢,所以在这里和大家讨论讨论,哪位大佬知道sv和python可以进行数据的相互交互方法的可以说一说。

网友A:
直接系统调用python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系统调用python程序?

是的,在sv中或者uvm调用python程序

网友B:
显然直接用$system,全部靠文件来交互,我们这边基本全这样干了,那个dpi,pli全是难用的不得了,简单的需求,结果耗费大把时间整那些框架

网友C:
DPI怎么会比PLI/VPI还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PI怎么会比PLI/VPI还绕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E:
我们之前是用文件做交互。

网友F:
这里提供三种思路
1 DPI 写网口驱动  与PYTHON网口沟通
2 PYTHON 编译成C 然后与DPI交互
3(楼上也提到了)直接文件沟通 然后UVM走$system系统接口调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直接用$system,全部靠文件来交互,我们这边基本全这样干了,那个dpi,pli全是难用的不得了,简单的需 ...

有道理,我们也用文件交互了,DPI和PLI太绕,费劲巴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提供三种思路
1 DPI 写网口驱动  与PYTHON网口沟通
2 PYTHON 编译成C 然后与DPI交互

你说的3个方式我都试了,后来用文件进行交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之前是用文件做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用DPI是不是要先写C,然后去调python,然后再写python,最后进行sv的整合,不绕嘛,所以放弃了

网友:
可以试试pysv这个开源框架
pip install pysv即可

网友:
学习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PI是不是要先写C,然后去调python,然后再写python,最后进行sv的整合,不绕嘛,所以放弃了
...

是在比较DPI和PLI/VPI。DPI 要 SV <--> C <--> Python,PLI 不也是这个方式么? DPI 会比 PLI/VPI “更” 绕?

基于文件 “交互” 是简单,但扩展性、交互性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