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社么SOS安装完后,在VIRTUOSO的DESIGN MANAGER里看不到CREATE。

楼主(2023-12-22):
具体请看图。

网友A:
create本来这里就没有,在open sos里面。create功能就是上传。数据直接checki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本来这里就没有,在open sos里面。create功能就是上传。数据直接checkin就行。 ...

这是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本来这里就没有,在open sos里面。create功能就是上传。数据直接checkin就行。 ...

网友:
没有workarea的时候需要creat,有了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