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f begin end块里的automatic变量是否在执行结束后就被释放

楼主(2023-12-22):
  1. if(con1)begin
  2. automatic bit sta;
  3. ....
  4. end

如上代码所示,在if块执行结束后,sta变量对应的内存是否会被释放?

网友A:
按照语法标准 是的

网友B:
你这是放class里还是module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放class里还是module里的啊

task里,不过task里是用forever包住了这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语法标准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大家有没有其他证明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task里,不过task里是用forever包住了这段。

答非所问

网友B:
class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默认automatic的,除非你手动声明成static

网友C:
要看你这个scope下面有没有引用sta变量;如果没有Tool不会给这个变量分配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ass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默认automatic的,除非你手动声明成static

class如果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存在,就像monitor,automatic也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这个scope下面有没有引用sta变量;如果没有Tool不会给这个变量分配内存。 ...

没有引用sta变量,如果没有分配内存的话,那赋值的时候值存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