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实现PID

楼主(2023-12-22):
最近搭PID遇到很多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前辈
①从输出断开环路(如图),对pid的输入进行pac仿真,结果到输出的曲线是正常的,但把环路接上后,输出发生振荡,为什么呢?
②运放中源随器的电流一般给多大呢?(是远大于后级负载所需还是约等于后级负载所需)不知道为什么不管给多大电流,补偿电路中的电容流过的总电流总会略大于源随器电流。
③如何判断后级负载所需要的驱动电流是多少呢?是平均值还是最大值?

网友A(2024-12-01):
大佬你好,我最近在尝试用cadence搭pid电路,想问问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  具体的电路搭建有什么参考文献可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我最近在尝试用cadence搭pid电路,想问问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  具体的电路搭建有什么参考文献可 ...

感觉PID最主要是把零极点位置搞清楚,然后结合功率级传函特性,确定RC大小就好了。个人觉得理论推算只能起到参考作用,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关于PID的电路,就是网上找的,一般也没啥创新结构。

你如果刚学的话,可以先用cadence测一下PID的波特图和理论波特图是否大概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PID最主要是把零极点位置搞清楚,然后结合功率级传函特性,确定RC大小就好了。个人觉得理论推算只能 ...

好的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