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bw相同时,为何60度的相位裕度比90度的阶跃响应更快

楼主(2023-12-22):
挖坑,等待大家解答。

补充内容 (2023-12-25 10:11):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巴特沃斯和切比雪夫的区别   巴特沃斯拥有最大带内平坦度,缺点是滚降慢。

楼主:
从结果来看A/(1+A) 的波特图在90个60度PM时有如下区别

放大后发现60度存在一点peak,且0dB增益覆盖至高频

楼主:
问题有三:
1. A/(1+A) 和瞬态阶跃响应如何对应?
2. 哪些场景适合60度PM,哪些场景必须90度PM?
3. 如何直观理解这个问题,即从波特图开始,如何直观对应瞬态过程?

网友(2024-02-27):
二阶响应,极点与响应的关系相对简单。基本可以记住。
60度PM应该是贝塞尔滤波。
滤波器设计还有个考量是相位响应。数字后端做相位恢复也需要开销。
需不需要快速settling看应用。如果是纯模拟滤波可能不需要,如果与瞬态信号衔接就需要。

网友:
这个问题你直接算一下两种PM的时域响应应该可以解决,直观看波特图只适用一些简单的系统,比如经典二阶系统,但是零极点变得复杂之后,相位裕度和瞬态响应之间不一定能直接解耦,单纯看相位裕度或者带宽这些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