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模式buck电路求助

楼主(2023-12-22):
搭了一个电流模式恒定导通时间控制的buck电路,开关频率2MHz,使用跨导放大器作为误差放大器,加了Ⅱ型补偿电路,电路如图所示。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当设定的导通时间Ton结束时,比较器的输出还没有拉高,导致RS触发器两端同时出现了低电平,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而且影响到了电路实际开关频率,cot模式变成了类似滞环控制。有没有懂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PS:比较器后接了一级反相器作为整形,因此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触发一次开关动作。

仿真出来的波形

仿真出来的波形

理想的波形

理想的波形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网友A:
逻辑有点没有理解,如果是Ripple+Constant-on time,那应该是vsum和vea比到后,开始cot计时。cot计时结束后开启同步管,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有点没有理解,如果是Ripple+Constant-on time,那应该是vsum和vea比到后,开始cot计时。cot计时结束后 ...

逻辑是这样的,我没把同步管画出来,实际是vsum和vea比到后触发一次cot计时,但目前的问题是比较器输出结果有效的时间超过了我的cot计时,P侧导通时间不受cot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