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电流源产生误差

楼主(2023-12-22):
  第一次来论坛,想请教下,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基准电源,产生两个问题:
为啥M3支路和M4支路电流总是有误差?明明Pmos电流镜是1:1的宽长比比例...为啥M3的电流一开始大于M4,后来又小于M4,被M4反超?

网友A:
这俩路怎么可能完全一致,你看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B:
PMOS管 VDS大小关系发生改变了,沟长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管 VDS大小关系发生改变了,沟长调制

貌似懂了,pmos Vsg是可以随VDD变化的,而nmos Vgs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路怎么可能完全一致,你看电路就明白了。

知道两侧Vds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知道如何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两侧Vds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知道如何产生的

把器件仿真一下,先了解器件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器件仿真一下,先了解器件特性。

仿真结果就是,pmos 栅压也就是左下的D端升高,而nmos的G压也就是右下的D端几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