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关于振荡器的论文,如何降低振荡器的相位噪声

楼主(2023-12-22):
求关于振荡器的论文,如何降低振荡器的相位噪声

楼主:
现在振荡器的相位噪声严重影响了离散时间sigma delta ADC的信噪比,要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怎么可能?
你的时钟频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可能?
你的时钟频率多高?

20MHz

网友A:
一般来说,DT SDM受时钟jitter影响极低。除非你的non-overlap时钟做的有问题;或者是时钟驱动能力不足;或者是时钟频率较高,OP建立时间不够充分。从20MHz系统时钟来看,第3点的可能性最高。除了这3点,想不出时钟还能影响什么了。

网友:
振荡器噪声多大,不同输入频率的ADC信噪比多少?0输入时ADC噪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DT SDM受时钟jitter影响极低。除非你的non-overlap时钟做的有问题;或者是时钟驱动能力不足;或 ...

我觉得主要是开关电容积分器的采样电容容易受到jitter的影响,导致采样信号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