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i创建

楼主(2023-12-22):
怎么让勾选开关控制后面的输入框的可输入与否

网友A:
先把这些fields添加到appForm,然后在boolean field写个callback,如下:
procedure(booleanField_CB()
    if(myformglb->boolfldglb->value==t
        myformglb->strfldglb->editable=t
        myformglb->strfldglb->editable=nil
    );end if
);end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些fields添加到appForm,然后在boolean field写个callback,如下:
procedure(booleanField_CB()
    ...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