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进制小数除法怎么设计成并行电路?

楼主(2023-12-22):
一、设计要求

输入被除数(dividend)和除数(divisor)都是16bit的无符号整数,且被除数恒定小于除数,也就是说产生的结果一定是小于1的小数。目前我用8bit的定点数表示这个计算结果,由于结果一定小于1,所以设置成8bit都是小数。
二、设计思路
根据十进制除法计算产生小数的思路,我做了如下二进制的流程图。其中,A是被除数,B是除数,计算A/B=res, 当A>B的时候,res对应bit置1,当A<B的时候,res对应bit置0;
三、RTL
四、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输入2/5时,产生的result=0x66,按照规格定义,这个数被认为是0.3984375(精度的问题暂且不讨论)。
五、求助问题
从输入到产生最后的结果,目前是经过了11拍,理论上的拍数应该8拍就够了,多出来的拍数这里暂且不讨论。
这种设计相当于时域上的顺序计算,每次计算result的一个bit,当result的位宽增大的时候,需要的拍数就会增加。
我想问这种二进制小数除法器怎么做并行结构,以减少时钟周期? 在rtl里,我想把第一段用组合逻辑铺开,但A变量的变化依赖于上一个A,用组合逻辑铺开的话,会产生环路,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想求助一下,怎么做这个并行的结构,基于上述的设计要求有新的结构也可以告诉一下我,目前我找到的除法都是得到商和余数的。

网友:
除法器由于其计算本质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并行计算结构的,但是可以考虑使用高基除法器结构,一次出多bit结果,从而减少总的计算周期数。
还有可以对于输入被除数和除数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得缩放后被除数和除数最高位均为'1',这样比如用基4除法器4个周期就出结果,加上预处理1个周期共5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