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偏置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3-12-22):
请问这种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环路是怎样的,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R相等,看起来这个电路应该就是给产生上下给电流源用的偏置电压。从下到上四个gate的电压分别是Vgs,2Vgs, VDD-2Vgs, VDD-Vgs.分别给pmos电流源和nmos电流源以及他们的cascode用。对应的电流值是Vg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