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等值电阻热噪声并联之后,单个电阻噪声贡献变成1/4?

楼主(2023-12-23):
我想看一下电阻并联对电阻热噪声的影响,所以搭了如下的test,在virtuoso中仿真了noise:

不并联时单个阻抗noise summary的值如下:

并联后单个阻抗noise summary的值如下:

可以看到,噪声总值是变成一半的,但是单个的电阻噪声为什么变成原来的1/4了?如果用等效噪声电压源PSD来看:vn^2=4KTR,那么对于等效的并联阻抗R/2,噪声总值降低一半很好理解。但是对于单个R支路而言R不变,噪声PSD也应该不变才是吧?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网友A:
每个电阻的等效噪声电压并不是全部传到输出点的,你画个等效电路就知道了,如果有两个电阻的话,每一个电阻的噪声电压传到输出都会有一个1/2分压的传函。

网友:
单个电阻产生的噪声值是没变,但是仿真那一列是噪声贡献,是等效到输出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阻的等效噪声电压并不是全部传到输出点的,你画个等效电路就知道了,如果有两个电阻的话,每一个电阻 ...

确实如此,谢谢!

网友:
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