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28nm工艺库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3-12-23):
请问各位,TSMC28nm工艺库的工艺角仿真spectre模型怎么选,我这选了之后一直报错

网友A:
上面哪个是5V LDMOS的模型,下面哪个你应该换成类似上面的带useage的,然后选ssmacro的

或者按照下面top的格式,自己手动添加top_ss的section,但本质top_tt的section也是调用useage里的,你还不如就直接调用。

网友B:
工艺库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哪个是5V LDMOS的模型,下面哪个你应该换成类似上面的带useage的,然后选ssmacro的

或者按照下面top的 ...

好的谢谢你,已经解决了,还有个问题,请问28nm工艺库文件的design rule文件大概在哪个路径下,我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库交流

你是以这种留言的方式来收藏帖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哪个是5V LDMOS的模型,下面哪个你应该换成类似上面的带useage的,然后选ssmacro的

或者按照下面top的 ...

谢谢谢谢您,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想问一下T28nm工艺库的design rule文件大概在哪个路径,我这一直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已经解决了,还有个问题,请问28nm工艺库文件的design rule文件大概在哪个路径下,我一直没 ...

T的做法是设计规则需要额外下载,不和PDK放在一起;事实上很多东西都要额外下载,你安装选择PDK的时候就能发现,有些后面有starrc的字样,有些没有,不是所有金属组合都带寄生抽取文件,带的也不是star rc/xrc/qrc都有,有的只有一种,有的有两种。很多要专门申请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的做法是设计规则需要额外下载,不和PDK放在一起;事实上很多东西都要额外下载,你安装选择PDK的时候就 ...

好的好的,谢谢你

网友C:
能否交换ip-t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交换ip-t12

什么ip,工艺库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ip,工艺库嘛

是的

网友(2024-06-01):
楼主能求一份tsmc28nm的pdk库文件不  自己学习virtuoso用   947235360@qq.com

网友(2025-02-15):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已经解决了,还有个问题,请问28nm工艺库文件的design rule文件大概在哪个路径下,我一直没 ...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只用了下面top这个文件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