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切比雪夫2型低通滤波器求助

楼主(2023-12-23):
1.如果我要设计一个截止频率为10MHZ的低通滤波器(用的leap frog类型),我的放大器带宽应该设计到多少呢。

2.如果我的反馈电阻阻值很小,要驱动一个低阻负载,那么放大器输出级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opa带宽是你最后考虑的事情。

滤波器设计首先考虑的是架构,chebyII,你需要几阶,passband ripple,  stopband rejection之类

噪声考虑是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