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global foundry 180的pdk

楼主(2023-12-23):
请问,哪位大佬有global foundry 1850nm 的PDK,或者,哪里可以下载到global foundry 的PDK?
求指条明路,跪谢

网友:
这种渠道要到的PDK也不能流片吧,要了又有什么用呢?Cadence官网上有45nm的通用性PDK,做仿真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渠道的PDK,就算要到了,也没法流片吧。Cadence官网上有通用型的45nm PDK,可以下载来做做仿真

网友:
去和GF签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