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过程问题

楼主(2023-12-23):
大家好,我再看Bandgap启动过程,有些事情没太明白,图片是启动电路部分,通过仿真我发现,在EN未使能时,蓝色框内的BIAS电压一直保持900mV左右,然后红色框内电压为BP1电源电压,当EN使能开始,BP1电压开始逐渐减低,并且黄色支路会有大电流给与BJT基极,过一阵后,BIAS电压又会重新被拉高。

请问为什么BP1电压会逐渐降低呢,BIAS电压的变化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图里的trim应该和VBN是连在一起的吧,如果是这样,刚开始电流为0,BP1=VCC,VBN=VSS,四个串联的NMO ...

打错了,上面更正四个串联NMOS管将BIAS拉低。
四个管子支路:EN启动后,最下面管子NM3打开,四个管子的D/S相当于接地电阻,具有下拉能力,而此时PM14还是关闭的,所以会将BIAS拉低。

网友A:
BP1除了展示部分还有其他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P1除了展示部分还有其他连接吗?

黄色高亮线

网友B:
你图截得不全很难给你分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高亮线

电路还是很残缺,你需要研究BP1是不是被下面三极管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还是很残缺,你需要研究BP1是不是被下面三极管拉低

这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截得不全很难给你分析啊

这次截全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我猜你图里的trim应该和VBN是连在一起的吧,如果是这样,刚开始电流为0,BP1=VCC,VBN=VSS,四个串联的NMOS管降VPB拉低,将PM5打开,将VBN拉高,三极管Q1Q0就有了电流,Q0电流随后将BP1拉低,开始启动

网友(点评):
请问为什么刚开始时四个串联的NMOS会把VPB拉低,使得PM5打开呢,BP1电压刚开始就是VCC,四个串联NMOS所在支路应该是断路的,这样VPB也下不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