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SAR的两级单位电容选取

楼主(2023-12-23):
按照图中的公式计算出存SAR结构的10bit需要小于0.52%的失配率,但是想问一下pipelined sar的两级设计还需要按照这个公式考虑么,我用matlab仿真5+6两级的P-sar,第一级的Cu失配率到1%,掉了大概0.5bit

网友:
根据我的一点点经验,一般two-step结构,第一级的精度必须高于(不小于)整个系统的总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