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 path

楼主(2023-12-23):
请教个问题
1)在func mode下面是multi-cycle path,那么在scan-mode下一般怎么处理这些multi-cycle path的reg。

是直接不串链,还是说可以串链,但是推pattern的时候,set_false_path 让工具不推pattern。

2)scan-mode下面pattern 仿真通过,但是报了很多timing violation 这个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是要上链的,ATPG时候如果读了SDC,设了multicycle path,假设设的是正确的,那么会影响ATPG效率,可能会增加很多pattern数,不如设成false path,工具不去推pattern,可能影响一些覆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上链的,ATPG时候如果读了SDC,设了multicycle path,假设设的是正确的,那么会影响ATPG效率,可能会增 ...

谢谢回复 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要上链的,ATPG时候如果读了SDC,设了multicycle path,假设设的是正确的,那么会影响ATPG效率,可能会增 ...

你好,我也有一个问题,一般multicycle_path的数量 是多少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有一个问题,一般multicycle_path的数量 是多少属于正常?

功能的SDC里我最多见过几十条的multicycle_path,一般都是setup设2,hold设1。在transition的ATPG的时候,读入的SDC(如果需要的话)里好像很少真正的multicycle_path,因为这玩意儿会影响ATPG效率,不如搞成false path,损失一点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