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nnovus的floorplan和partition

楼主(2023-12-24):
大家好,新人小白第一次发帖求助,大学课上老师让我们做physical synthesisi, 无奈tutorial做的太差,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想问问有关于使用innovus进行floorplan和partition的有关问题,如下图我们课堂上的某个设计有16个instance, 分别为四个corner,bottom有六个,top有六个,

我们关于floorplan的有关提示里是这样写的:

他里面的tiles只有八个,也就是八个partition?我尝试把其中的一些inst group起来,但那样的话group又没有hinst name,无法进行partition,卡在这里了向各位求助

楼主:
有无大佬指点

网友:
你这16个是module,里面包含了许多std,一般都是让工具在place阶段自己摆放,手动/写脚本摆的一般是一些IP,你看下你的这个block有没有,是不是八个。

如果有特别的要求想要分group摆一些inst的话,可以用下面的指令: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 -region “x1 y1 x2 y2”
addInstToInstGroup <group_name> <inst_list>
这样之后,工具跑place的时候就会把group里面的摆到对应的region 范围内了。

网友(2024-10-11):
楼主,请问有innovus parition flow的相关资料可以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