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hold违例的情况与icc中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3-12-24):
上图是在pt中报的hlod违例,在sta之前icc中已经修掉的所有的hold,在pt中又出现很多,并且比较大的都是寄存器的复位端,这是复位的约束有问题么?
在icc中再报同样的路径,显示的是这些点都是internal pin,也就不是分析的终点,为什么在pt中就是终点了呢? 屏幕截图 2023-12-24

楼主:
补充一下,这是其中一个违例的报告,大佬快帮忙看看

网友:
printvar *recovery*

在ICC默认不检查recovery/removal,应当让工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