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wbev求助

楼主(2023-12-24):
请问这改怎么解决?

网友A:
lic 没有开动吧 lmgrd 启动看看

网友B:
你的license file里面没有icwbev的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 没有开动吧 lmgrd 启动看看

大佬,这是lmgrd启动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icense file里面没有icwbev的feature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3-27):
请问作者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