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补偿问题

楼主(2023-12-25):
求助下各位大佬,电路里有个环路补偿,功率管的输出端经过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和一个电阻后连接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请问这种补偿有什么作用呢,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吗。

楼主:
算了下零极点,会把EA输出的这个极点推到更低频,但接了片外大电容,主极点应该是LDO的输出极点了,所以这二者之间不是相互矛盾了吗?

网友A:
看起来像增加零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增加零点的

零点吗,我算出来没有出现多的零点欸,也有可能是我算错了,我再看看。感谢解答!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电路,片外大电容,4.几μF了,但是电路里面又加了BUFFER,还使用了电流米勒补偿和跟踪负载变化的零点补偿,其主极点其实还是在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电路,片外大电容,4.几μF了,但是电路里面又加了BUFFER,还使用了电流米勒补偿和跟踪负载变 ...

我片外电容更大,手册里给的40多uf,但stb跑出来,加了片外电容后,稳定性很糟糕,不加片外电容反而会稳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片外电容更大,手册里给的40多uf,但stb跑出来,加了片外电容后,稳定性很糟糕,不加片外电容反而会稳 ...

缓冲级增益为正,输出级也为正,感觉你接了个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冲级增益为正,输出级也为正,感觉你接了个正反馈。

好的,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电路,片外大电容,4.几μF了,但是电路里面又加了BUFFER,还使用了电流米勒补偿和跟踪负载变 ...

你好,加了片外大电容和缓冲级后,主极点应该是LDO的输出极点啊,为什么主极点会是在内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加了片外大电容和缓冲级后,主极点应该是LDO的输出极点啊,为什么主极点会是在内部呢?
...

这里讲不清楚,你去搜一些论文看看吧

网友:
Rc加二极管MOS,这个没问题吗。这一路电流灌入EA输出。EA有能力吸收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讲不清楚,你去搜一些论文看看吧

好的感谢。我之前的理解错了,我用的功率管是NMOS,主极点应该是内部而不是输出极点。